[求助] LDO 空载时 phase margin 值重要吗?

楼主(2017-04-17):
大家好,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设计出一LDO, COUT=1uF, 空载时 DC gain 100dB

1极点在 0.5Hz, unit-gain bandwidth = 2.75KHz, 此时的 phase margin 只有4度。

Run .tran simulation 模拟Enable上电, 所有corner 组合包含高低温皆无震荡的情况发生。

请问我还需要提高phase margin 吗?

网友:
Hi shaq:

How about Load transient result?

mpig

网友:
空载4度太危险,怎么也留个10几度的margin 你仿真不振 不代表流片出来不振

网友:
空载时 phase margin 值重要

网友(2018-05-23):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LDO全负载变化仿真下,最坏情况,相位裕度可以仅有二三十度吗?是不是没必要所有负载情况下都大于45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se by case  但是LDO这种大多数应用能保证所有case能有20多度还是可以可以流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