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生成的波形文件导入cadence

楼主(2017-04-18):
之前在网上参考一个从matlab生成的波形文件导入cadence的帖子,也试着弄了一下,但现在感觉有些问题,不知道这个波形对不对,大家有其他导入的方法没?我这个导入的数据点有一百多万,cadence处理有没有上限呢?谢谢各位!

网友(2020-12-07):
楼主解决了吗?我参照网上的办法没有成功。

网友A:
我不大清楚你试过的方法是什么,我说说我怎么导入的八,我每次导入都是用matlab先保存数据(.xls),共两列,第一列时间,第二列幅值;然后用vsource如下图,我最多的时候只导入几千个点,百万不大清楚,你可以试试C:\Users\LDJ\Desktop\tt.p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大清楚你试过的方法是什么,我说说我怎么导入的八,我每次导入都是用matlab先保存数据(.xls),共两列 ...

尴尬第一次传图片操作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