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锁定问题

楼主(2017-04-18):
上图是二型锁相环Icp=100u,Kvco=400M/V,带宽Fc=2.2M,相位裕度PM=60°左右,参考频率Fref=75M,输出频率预计2.4G,32分频,采用LC_VCO的PLL控制电压的曲线。
很疑惑在为什么设置控制电压初始值为0.1V的情况下,控制电压会快速上升至0.6v左右(当控制电压为0.6V时,VCO的震荡频率在2.2G左右),而采用环形VCO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为什么在1.6us时,控制电压开始不断上升?
麻烦大家抽空看看,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等待回复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LZ的参数算一下,相位裕度没LZ说的那么高

先不说第二张,第一张图就很不正常,正常PLL锁定后vctrl不会有几十mV的ripple,最好检查下哪里出问题了,比如VCO的kickback太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请问减少kickback的方法一般是什么呢,还有你是用的什么软件算带宽和相位裕度的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请问开始时控制电压为什么会迅速从0.1v上升至0.6V呀,这个问题我怎么都弄不明白,换成环形VCO过后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计PLL环路参数有很多软件,搜索下这个网站就有。我用的是这个http://bbs.eetop.cn/thread-359781-1-1.html
软件里计算参数的推导可以看这个 Passive_FilterDesign_for_Charge_Pump_PLLs_AN-1001.pdf (183.23 KB , 下载次数: 53 )

最好先定位你的问题在哪,如果是kick-back的话,可以把2阶LPF改成3阶LPF,相当于增加隔离电阻,另外就是减小导致kick-back的耦合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先去找找问题具体出在哪里,再次感谢你的指教~

网友(2019-11-06):
Very useful tool for PLL behavioral simulation.
Nice to take a look

网友(2020-05-27):
这个推荐可以看看

网友:
你的c值取的怪怪的
將你的設計參數輸入網站

理想上是 : R1=11.913k ohm, C3=22.66pF, C2=1.75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