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rora链路建立

楼主(2017-04-18):
我用的aurora8b10b的ip核,FPGA板卡用的是vc709,GTH用的是内部时钟,由pll产生。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自环的时候,只有一个固定的SFP (GTHE2_CHANNEL_X1Y13)的channel up能起来,不改变设计文件,只改变约束的GTH的位置,发现其他三个口的SFP的channel up起不来。想问问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求帮忙。

楼主:
我猜是不是pll的时钟有问题,看到资料说GTH最好用外面的时钟驱动。但是用内部时钟有且只有一个固定位置的SFP的channel up能建立,让我觉得不太能理解。另外还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用哪个位置的GTH,GTH都能产生user_clk

网友:
时钟最好使用晶振出来的高精度时钟,我恰好用过vc709的四个SFP+,它的参考时钟管腿是接在板上的SMA上的,你可以用板上的156.25MHz时钟从另一对SMA输出,然后在板上通过SMA电缆将这对输出的时钟接到这个参考钟的SMA上。楼主可以先这样试试,我当时是这么用的,用SFP+跑过很多应用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需要对SFP+的一些输入做处理,我之前没注意到这点。现在能建立链路了

网友:
你用的是channel PLL还是quard PLL?自环是否成功?

网友:
我最近也在调光纤模块,有些疑惑想请教下,(我需要使用光纤在MCUS和CU之间传输的是解码后的24bitsRGB        视频数据)。
1. 我使用了四个通道,就是四个通道发送的数据是否是一样的,(我需要四个通道同时发送一样的数据);
2. user_clk与GTP_RFCLK的关系?(板上晶振是130M差分晶振)。
3. 该怎么选择帧数据还是流数据(我暂且选择的是流数据),
4. 通道TXD_I[127:0]怎么和24bits数据匹配?是否两者之间需要加上FIFO对数据进行处理?
谢谢!希望多多指点。

楼主:
回复 5# zhangbinsniper  cp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2:user_clk是高速收发器产生的。如果你调用ip,好像会自动生成对user_Clk的约束。根据我调ip生成的约束文件看,我猜user_clk和gtp_rfclk是同周期的。3:流数据可能用在视频相关的数据传送,我感觉如果你能容忍你传输的数据出现随机错误,就用流数据好了。数据帧能提高传输数据的准确性吧。

以上回答不保证正确性,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欢迎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你!我是调用的qurora_8b10b IP核,在官方例子中有个时钟管理模块(clock_module),是根据GT_CLK产生的user_clk和sync_clk,(使用的PLL_ADV原语)。不知道你是否用过这个IP核,例程中有个frame_gen模块,产生TXD_[0:127]数据,所以我就有个疑惑,
我的24BITS数据怎么连接TXD[0:127]  ,而且怎么让四个通道发送一样的数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