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加了一个Vbe线性化补偿,但是温度系数却更高了

楼主(2017-04-18):
加上这个高阶补偿,温度系数就达到了4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大家

网友:
我看你这不像补偿,你这倒像是硬生生的加个电阻,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补偿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首先你得算补偿R的取值和增加那路的BJT的电流,但是一般算不准,可以用optimize的方法扫。
二是你看paper里用的是PNP吗?还有就是看paper里的trimming就知道R的值不易取。

网友(2021-11-21):
老哥,分享下文章好吗

网友(2023-03-26):
这个电流方向,我看文献都是从左至右,一到自己实际仿真就从右到左,真的很难控制

网友(2023-12-08):
Q13的尺寸增大 降低右侧电压
要看温度曲线是怎样的,无补偿的开口向下的曲线,如果为正弦形或者开口向下了,才能说明二阶补偿有效了  然后再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