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电开关检测电路板发热

楼主(2017-04-18):
请高手们帮忙指点一下。
最近在做一个光电开关检测板,要求当有物体穿过光电开关时,输出一个低电平。设计的电路图如附件所示,OUT即为输出。按照电路焊接好后,通电测试,发现功能正常,有物体遮挡OUT能输出低电平。但是遇到一个发热问题:通电几分钟后,发现整块电路板比较烫。初步估计热量来自于MOS管(不是非常确认),因为光电开关本身一般不会发热的。所以请高手们帮忙指导下吧~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下~
我用万用表测了下,驱动高电压为8V(导通后DS之间电压差几乎为0);关断电压为0.13V,感觉也没问题,可以截止MOS管。所以暂时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7-07-13):
输出端接没接负载?可以上电时候用手摸一下哪个器件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