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现在在搞描述低功耗意图的UPF文件,create_supply_port要用一个还是两个?

楼主(2017-04-18):
我现在的设计中,数字模块有两个电压输入,一个是VDD0(超低功耗LDO产生,用来给retention寄存器),一个VDD0(正常LDO产生,驱动能力强,用来供给正常工作电路),但是现在他们两个电压值都是1.0伏,我是用一个
create_supply_port VDD就好了,
还是用两个
create_supply_port VDD0
create_supply_port VDD1才对?

谢谢各位/baoquan

网友:
应该要两个都define的,这两个power不是绝对独立的,有可能两个电压域的需要插ISO/LVL。

网友:
得看你的power domain和对应的power pin如何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