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erilog-a对熔丝(fuse)建模?

楼主(2017-04-18):
自己编写了一个verilog-a程序,用来对熔丝(fuse)建模,在电流大于1mA时熔丝要烧断。但dc仿真却不收敛,主体程序如下:
module fuse(vp,vn)
   electrical vp,vn;
   parameter real r=1k;
   analog begin
     if(I(vp,vn)>1m) begin
       I(vp,vn)<+0;
     end

     else begin
       V(vp,vn)<+r*I(vp,vn);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发现电流超过1m时,程序就在
if(I(vp,vn)>1m) begin
       I(vp,vn)<+0;
end
这个语句产生不收敛。

请教大家,如何用Verilog-a对fuse建模呢?

网友A:
模型过于理想很容易不收敛
可以设置Ron = 1k, Roff = 10M。
更好的办法是用tanh函数来平滑电阻变化。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自己又修改了一下,仿真通过了。
module fuse(vp,vn)
   electrical vp,vn;
   parameter real r=1k;   integer   rstate;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只在程序开始仿真时执行一次
        rstate=(V(vp)<2)?1:0;//此语句必须放在initial中,否则程序在每个仿真点都会执行该语句,导致vp<2时rstate又为1,即本来
     end                              //熔断的fuse又恢复了
     if(V(vp)>2&&V(vp,vn)/r>1m) begin//此语句中的V(vp,vn)/r不能用 I(vp,vn)代替,否则不收敛
       rstate=0;
     end

     if(rstate==0)begin
       I(vp,vn)<+0;
     end
     else begin
       V(vp,vn)<+r*I(vp,vn);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

网友(2019-01-09):
请问
fuseoff
阻抗多少是哪边设定
?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自己又修改了一下,仿真通过了。
module fuse(vp,vn)
   electrical vp,vn;
   paramet ...
引用 楼主:

单独跑
verilogA fuse
model
不会流过电流阿,

一般应verilogA

fuse
电流

>1ma 烧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烧断电流的大小由工艺厂提供

网友(2022-04-08):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自己又修改了一下,仿真通过了。
module fuse(vp,vn)
   electrical vp,vn;

谢谢楼主,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帮助很大~

网友(2022-09-27):
为啥我一个没变 复制过去 报了个语法错误 自闭了

网友:
有没大佬知道原因 ,为啥我复制过去 报了个语法错误

网友:
我试了下 跑瞬态不能用 请问如何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过于理想很容易不收敛
可以设置Ron = 1k, Roff = 10M。
更好的办法是用tanh函数来平滑电阻变化。 ...

请问大佬 这怎么写

网友(2023-11-07):
膜拜大佬,后面学习试看

网友(2025-11-11):
借来用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