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source follower的理解

楼主(2017-04-18):
想问一下,一般最简单的source follower一个nmos  下面一个为电流源
其实原先是电阻,后来变成了电流源,
Razavi 58页书上的解释是, Vin从1.5变化到2v, Id会增大1倍,Vgs-Vth会变为原来的根2倍, 由于输入-输出会呈现非线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一个电流源代替电阻。

想问下?这句话的意思是 原来下面电阻,整个网络的电流由于输入提供,输出会随着输入变化,加了电流源怎么了???
另外这个电流源它的阻值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越大越好?为什么呢

网友:
换成电流源以后,VIn 变化,Id不会发生变化,Vgs-Vth 也不会变化,所以,会严格跟随(Vgs不变),也可以从负反馈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