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何将2个gds同或输出成另一个gds或者版图

楼主(2017-04-18):
比较大的layout,需要2人共同完成许多线的删减工作,于是2人分别导入原始gds,开始一人从左删除,一人从右删除,最后得到2个gds,如何整合成一个删除完全的gds?求教。。。。。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去讨论区发

网友:
这个用skipper很好合成的,通过skipper把两个gds转化为图形界面,合在一起后再保存为另一个gds,这样就把他们合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