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l2verilog lic

楼主(2017-04-18):
使用本论坛上的工具NewSynopsysLicmaker2 产生出的lic 可以运行tmax,但就是不能执行stil2verlog(或write_testbench),执行这个命令时,会报license找不到。求助高人帮产生一个可以执行stil2verilog的lic

网友:
回复 楼主:
2013之后的tmax都破不掉   找老版本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知道stil2verilog 是使用了这个feature。但不知道为什么产生有这个feature的license不能用。

楼主:
参考下面两个帖子,终于搞定了。
总结一下也方便后人。

http://bbs.eetop.cn/thread-553702-1-1.html
使用这个帖子的软件,产生的lic是可以支持stil2verilog 的test-validate feature的。我测试了一下,只有scl11.9 才能启动这个lic(scl11.9之后版本不确定,scl11.9之前的版本测试了几个都启动不了lic)。启动lic一定要用lmgrd -c xxx/xxx/synopsys.dat. 不可以使用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xxx/xxx/synopsys.dat 这种。
另外,原文中的lic 还支持S家的其他feature,并不仅仅只用于test-validata这个feature;也支持2015之后的软件。

http://bbs.eetop.cn/thread-626354-1-1.html
这个帖子,描述了为什么用本论坛上的《NewSynopsysLicmaker2》产生的lic只能用于tmax,而stil2verlilog 并不能用。

网友(2019-08-04):
生成的licence检验不过啊,大神

网友:
你好,请问HOSTID DAEMON 和HOSTID feature应该怎么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