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估算振荡器的频率是否正确?

楼主(2017-04-18):
向大家请假一下振荡器频率的计算。

如图所示振荡器,我个人认为震荡频率主要由AB两点的时间常数决定。因此估算震荡频率时,我主要计算AB两点的时间常数,忽略其它反相器的门延时。

A点和B点是相同的,因此整个电路的时间常数为1/(RC*2),注意到A点的电容就是C。因此主要是估算A点的电阻R

假设管子MN2流过电流I,那么可以认为R=VDD/I=1V/I

由此估算震荡频率为f=1/2*pi*1/(RC*2)

另外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请教各位:1.图中管子MP0MN0的宽长比很大,这两个管子的宽长比是根据什么指标计算的2.对于一个独立振荡器,不是应用在PLL中,多需要进行哪些仿真,是不是只进行瞬态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2020-03-03):
宽长比很大,说明环路增益大,所以是大信号振荡,周期与整个环路延时有关。
不过,我觉得计算没什么意义。实际会偏差很大,需要校准。
瞬态分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