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原理图 mosfet 的model name 如何更改?

楼主(2017-04-19):
谁指点一下谢谢!
最好是批量更改的方法!

网友:
可以试试“replace”菜单

网友:
批量更改,就要修改基本器件CDL里面的属性吧,找到基本的MOS device,修改它的CDL,应该就可以了,所有调用的地方应该都会变的,类似器件定义这些菜单

网友A:
任意选中一个mos,点q弹出属性,apply to--->all然后更改model name就行了

网友B(2024-03-07):
引用 网友A:
任意选中一个mos,点q弹出属性,apply to--->all然后更改model name就行了

model name改不了啊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B:
model name改不了啊

如果你调用的工艺库pdk里边的期间是不能改的,如果你调用的是analogLib中的mos是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