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perl实现图中的GUI界面【已解决】

楼主(2017-04-19):
想实现图中这个界面,我用perl-tk包的LabFrame,enable那个组件
只能在下面空白处,怎么实现在框框上面?

楼主:
已搞定,将labframe.pm 复制成buttonframe.pm,将buttonframe.pm中的label替换成checkbutton即可

网友:
高手!学习了。你们gui一般用在哪里?

网友:
这个方法厉害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