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PEX的时候SCH的某些net找不到。

楼主(2017-04-19):
我在做PEX的抽取寄生,
每次导出的lpe.netlist里面都有一些noxref_***的某些net,这些net在电路上找不到对应的。

我现在发现我的门级里面的凡是串联的mos端不接到上一层的话就在lpe.netlist里面source对应的这边找不到这条net,而在版图上就会多出一些无法识别noxref开头的net,人工检查,这些版图上无法识别的net其实就是source上没有识别的net。。。。。。。。。。

唉,说的好复杂,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啊?

求解救。。。。。

网友:
这很常见,因为版图上某些器件(比如dummy)如果没有连接到电路上的某个节点,而是floating了,可能抽取的网标中也会有noxref,一般这些节点不会影响仿真及电路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