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pdk 管芯模型的有没有去嵌?

楼主(2017-04-19):
想向各位大神询问一下,厂家提供的PDK中管芯模型是经过去嵌的了吗,用这个模型的时候还要自己去嵌吗?自己做了一个LNA,发现管芯地孔去嵌和不去嵌的仿真结果会差很多啊。。。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2019-06-27):
最后咋搞的呢

网友(2019-08-10):
地孔寄生电感对增益影响特别大,但是模型的重点主要是描述有源区的,这个要看工艺,要是工艺里所有的管子都必须有地孔,模型里也就把地孔加了

网友(2020-02-04):
楼上说的对,认真看下PDK的器件说明

网友(2020-05-24):
一般来说都是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