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专家,时钟路径上的电源噪声会逐级叠加吗?

楼主(2017-04-19):
比如我有一个CLK_REF的时钟源,相噪曲线-110dBc@100Hz,-150dBc@1MHz等等等
经过好几级LDO供电的buffer,每个buffer由噪声不同的LDO单独供电
最后一级的CLK相噪是由这些LDO noise叠加而来的吗?

我这边仿真的结果是电源噪声不传递,每一级buffer输出只能看到自己电源的noise,感觉无法解释。。。

网友:
那你不加LDO看到的是什么呢?

楼主:
    我觉得不加LDO没有任何意义吧
    buffer肯定是用LDO供电的,我现在想评估的就是LDO noise对最终输出phasenoise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叫LDO,在buffer一边看到的phase noise和你输入有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即便不考虑LDO的噪声,buffer本身不是也会对PN有影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