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版图设计的前辈都不推荐使用layout XL

楼主(2017-04-19):
MOS管射频电路  为什么不让用layoutXL,要自己手动调MOS管....好像是说会影响匹配问题?  求知情大神解答 谢谢谢谢

网友:
xl从原理图把期间导入到layout,器件都是分开的,无论是m还是fingers,你要把他们合并成一个器件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我认识的前辈都是用的LE(直接调),可能他们习惯了那种方法。

网友:
哪位前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兄师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搜嘎  那想问下,可以先layout XL自动生成版图→在layout XL手动添加部分金属层后→另存副本为layout L→然后在layout L上继续后续操作么   感觉layout XL调入器件以及添加金属层比较方便....所以想偷个懒  不知道上述操作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你可以先把器件,PIN 都调出来,然后利用对应关系,选择那些比较care的管子拿到一边,换成LAYOUT L. 慢慢调对称.这样省时间。

网友D:
两个可能:
1 电路人员设计上不严谨,在一般情况下finger 和 M 对器件的描述带来的仿真model 具体参数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设计人员在考虑寄生偏差会对电路带来影响的情况下 都要考虑着个的。不可能前端设计的时候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和仿真的东西有一个偏差量然后(这时候对前端来说是不知道偏差的)又要求后端layout 在这个偏差量里面做得更接近你的设计初衷。为什么不在源头里做的一样呢?如果是前端设计和仿真使用的model是比较准确的而且设计的时候注意到这方面,严格要求layout 按照schematic 上的f 或M 进行布局带来的工艺偏差会更少,这时候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只有金属 还有模块间  器件间的匹配和影响以及寄生。不要把器件里面的模型参数随便玩了,随便玩的结果是原来前端预留工艺偏差是5%给你这么一玩有可能玩没了。
2.6.1版本及以上的XL里面都有对模拟器件的自动布局及连线的功能插件,目前该功能尚未成熟,比较高的版本以试试玩,其他的都免了。所以目前XL普遍功能都集中在模块级的连线里面和器件级的布局里面。这了指的是XL 的自功能。除了这些其他需要人来干预的操作都是可以在XL下进行一些辅助式的功能会更快的提高效率。所以XL 没有说不推荐用的。这么说的人要么就是不会用,要么就是不明白电路设计处于项目层面上的需求。
不清楚楼主为嘛这么折腾的去用XL,只要你在保证电路设计初衷的基础上你就放心用大但用。欢迎你来的IC搬砖工的队伍中,希望你别走歪路。

网友(2020-01-07):
别人原来的Library里面有layout和schematic,现在我想自己画一版layout,用Layout xl调用schematic中的器件,但是出来的不是零散的器件,是别人画好的版图cell,我另存他的SCschematic或者命名不一样都不行,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回答下呢?

网友E:
这个我有经历,因为早期设计的时候由于一些习惯问题,并不喜欢用xl,因为感觉xl比较麻烦
但是经过转型的阵痛期之后,现在用xl做版图速度更快,因为连线更快了,主要是工具更加熟练了
然后专门针对xl写了一系列脚本辅助我操作 就比较舒服 连线准确率高

然后上面有人说源漏合并问题,那个工具条placement里面有个按钮可以直接合并。

然后xl调出来的管子 都是管子和管子有一个固定间距  如果是想做的时候 就很麻烦 就需要手动来各种align 把管子排成自己想要的间距 除非你创建成modgen 但是这玩意我用起来不太熟练  感觉挺麻烦的
然后我后来自己写了个sort函数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XL之后调出来的管子 可以很快的按照内部的PIMP layer对齐
以前电流镜的几排管子我都是调用一个管子生成mosaic来用 填好ROWS 和COLUMONS就能生成了以前觉得挺快
但是现在觉得没XL舒服  毕竟连线真的舒服  连完了LVS错误极少

网友:
前辈们早期在用5141  习惯了

网友:
XL,GXL确实牛逼,

网友:
前辈都没学过,用了XL,前辈都没活可干了

网友F(2020-03-09):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有经历,因为早期设计的时候由于一些习惯问题,并不喜欢用xl,因为感觉xl比较麻烦
但是经过转型的阵 ...

大神, (源漏合并问题,那个工具条placement里面有个按钮可以直接合并).我怎么没找到那个按钮,能够告知.

网友:
主要是习惯的问题,RF的工艺一般都比较老,使用了很长的时间,版图人员经验丰富,对应的年纪也较大,他们已经习惯了,而且他们在L上有丰富的经验和脚本支撑。

网友:
设计流程不一样,现在主要设计流程为cadance

网友:
工作流程不一样,原来开始没有现在pdk这么多层次,由孔开始画起,mos管都是自己画的,现在流程都简化咯,cadance很贵的,原来电路设计很多都不用cadanc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 (源漏合并问题,那个工具条placement里面有个按钮可以直接合并).我怎么没找到那个按钮,能够告知.

...

网友:
回复过的

网友(2020-04-08):
如果pcell做得好,强烈推荐xl,连完线,lvs也clean了。规模大一些的模拟版图,不用xl的话,那么多线怎么连

网友:
一是习惯问题;二要看PDK;有些PDK的Pcell参数设置是有问题的,M和Finger部分;另外要看设计要求,有些工艺/电路设计中,M和Finger是有区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有经历,因为早期设计的时候由于一些习惯问题,并不喜欢用xl,因为感觉xl比较麻烦
但是经过转型的阵 ...

XL生成的器件我都是直接用Align快捷键合并源漏哎,还有就是有几个地方想请教下前辈哦,用sort函数解决管子之间有固定间距是怎么实现的呢,感觉好神奇,麻烦啦

网友:
大神,我的virtuoso没有这个图标。

网友(点评):
XL之后打开placement的工具栏就有

网友:
大神,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在网上下了个用skill语言写的脚本可以制作mos管。我load了这个脚本,接下来我该怎样操作?脚本运行了,但我不知道用哪个快捷键才能打开脚本制作的mos管。脚本中也没有快捷键的说明。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下载的pdk脚本,那应该是看库,看脚本是生成在哪个库里面了

网友(2020-07-10):
有这个图上,Modgen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有经历,因为早期设计的时候由于一些习惯问题,并不喜欢用xl,因为感觉xl比较麻烦
但是经过转型的阵 ...

请问下,这个排列的函数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可能:
1 电路人员设计上不严谨,在一般情况下finger 和 M 对器件的描述带来的仿真model 具体参数是不 ...

给你点赞。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G:
XL生成的器件我都是直接用Align快捷键合并源漏哎,还有就是有几个地方想请教下前辈哦,用sort函数解决管 ...

其实原理很简单,取2个mos管A,B首先要写两个函数,分辨是横向对齐,和纵向对齐,不过原理都一样,写完一个另一个也就稍加修改就出来了。
横向对齐思路为例

1.得到AB初始的xy,最好所有管子的rotation都是R0,比较好管理

2.得到AB下imp层bbox,并传递到上层
3.得到imp宽度
4.计算将B移动到A右侧并且IMP对齐时候的需要移动的dx值
5.移动
2个管子的对齐函数出来之后,再推广到多个,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其实原理很简单,取2个mos管A,B首先要写两个函数,分辨是横向对齐,和纵向对齐,不过原理都一样,写完一 ...

谢谢回复,其中第二步的姜bbox传到上层具体是指bbox与xy作运算吗

网友:
是习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谢谢回复,其中第二步的姜bbox传到上层具体是指bbox与xy作运算吗

dbtransformbbox

网友:
引用 网友E:
dbtransformbbox

感谢回复,又学会一个好用的函数,之前对bbox作操作都是carcadr的,用这个函数就方便多了

网友:
工具而已,就用最新的XL

网友(2021-04-13):
如果是一块方块电阻你要拆成一堆小的,还不是要一根一根调

网友I:
你好  下面这些功能  你可以一一讲解一下么  谢谢了

网友:
应该XL匹配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  下面这些功能  你可以一一讲解一下么  谢谢了

不可以

网友:
用那个Placement的方式合并源漏之后 不显示via 并且栅极到源极的距离有稍微变化
这些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有经历,因为早期设计的时候由于一些习惯问题,并不喜欢用xl,因为感觉xl比较麻烦
但是经过转型的阵 ...

高手 可以教一下我们吗

网友:
整体上来说XL用起来会比较节省时间,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