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通过物联网技术杜绝共享单车乱停放

楼主(2017-04-19):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影响市容,阻碍交通,已成为城市一大乱象,极大地影响了共享单车的良性发展。那么有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一乱象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采用物联网技术。

其原理如下:

采用所谓的“电子围栏”技术,是通过物联网芯片发射信号覆盖技术,给共享单车停放划定一个围栏,让单车只能停放在规定范围内。

目前上海正在测试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已在上海静安区晋元路上设置了上海首个“电子围栏”,并投放了100辆配有新一代电子锁的小鸣单车。

当用户解锁单车骑出“电子围栏”(APP显示红线区域)时,系统会发出语音提示,要求骑行者将车辆骑至红线区域内,否则车辆将无法上锁,后台将会一直计费。而上一代小鸣单车,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虽然用户能完成上锁,但手机APP会持续计费,系统也会发送短信提醒用户。

此项技术的普及还需要制定行业规范,要求所有的共享单车都采用“电子围栏”技术,看来ofo得尽快淘汰机械锁单车了。

网友:
你是准备用zigbee节点还是通讯基站划定电子围栏呢?

我觉得可以更具体点讨论。

网友: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电子围栏用什么方式实现更好?
文章里面说   而上一代小鸣单车,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虽然用户能完成上锁,但手机APP会持续计费,系统也会发送短信提醒用户。  说明有肯能用的是基站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理论上不错的回复

网友:
停车位有个比较复杂的情况是它往往是长条型。
用基站定位不够精确,用GPS也有1米左右的误差,自行车都能放到快车道上了。
如果用地面节点,那必然要有额外的地面工程。考虑到单节点的定位范围是圆形的,恐怕要四个节点才够。
那么问题来了:
节点安装、维护、供电方案及成本该如何考虑?
围栏布点该如何考虑?
在有公共自行车的城市,比如杭州,优势如何体现?

网友:
就感应自行车还好,有效果,问题的用的人怎么去找这个地方,这个过程会不会比较复杂,复杂的话就不利于共享了,最重要的还是便民!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7-06-07):
集中停放也是一个问题,早高峰时地铁口集中停放很多共享单车,如设置停放区域,很可能出现车停满而无法停车现象

网友:
个人觉得并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这样可能会流失很多的客户!

网友:
基站定位精度足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zigbee之类的定位误差都蛮大的,我觉得只需要用类似地磁之类的感应技术,结合RFID标签标识身份即可。如果能辅助上nb-iot,那错误概率就极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多了,在城市交通工况下磁场信息非常不稳定,地磁导航一般用于高空和深海,而且地磁图谱属国家机密,而且能检测这个地磁信息的技术成本共享单车根本cover不了
    RFID一般是点对点识别。多标签识别就涉及到频分码分还是空分的问题,无源识别技术的识别距离也很有限,所以很可能的结果是你想要画个电子围栏,不如造个实体围栏成本更低。

网友:
    确实。虽然没有人明说,但共享单车的一大市场需求就是可以“乱停乱放”。你把这个限制了,相对于政府运营的公共自行车就不再有优势了。

网友(2017-08-22):
投诉说车锁不上,你总不能给人家一直计费吧。

网友(2018-03-29):
问题很多,比如车位不足怎么办

网友(2018-08-10):
理论上是不错,对共享单车的优化,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