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让终端打开时能始终完整显示当前路径

楼主(2017-04-19):
请问如何让终端打开时能始终完整显示当前路径
就是在命令行前的方框前能显示当前路径:

就像这样显示
[root@ pc /eda/setup/synopsys/XXX]cd ..

网友:
export PS1='[\u@\h \w]\$'

\u表示 : 用户名
\h表示:主机名
\w表示:完整的工作目录名称。家目录会以 ~代替
\$表示 : 终端提示符,$为一般用户,#为root用户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h环境下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hrc下非root用户怎么配置,修改.cshrc文件么?
使用set环境变量的方式好像不行啊

网友:
set prompt="[%n@%m %c9 ]"   # set prompt="[%n@%m %c ]"

%n 用户名
%m 机器的主机名称
%c 当前工作目录名称的最后部分
%c2,%c3等等 当前工作目录名称的最后两个、三个(等等)组成部分

# 问百度

楼主:
非常感谢,当时没有百度到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