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 Spectre 實現 HSPICE 裡面的 .measure 指令

楼主(2017-04-19):
目前正在摸索 spectre 這個模擬器,主要是把之前在 HSPICE 上的模擬搬到 spectre 環境下來跑跑看。
想請教各位,像下圖的 HSPICE 指令 (以.measure 實現連續量測取點), 模擬完成之後會跑出 .mt0 的文件檔,
內容就是量測到的值。
這樣的功能如何以 spectre 的 calculator 來實現呢?
之前是一直想用 cross function 來兜,但是具體也不知該怎麼處理,
還是說沒辦法用 calculator 實現??

謝謝。

HSPICE

HSPICE

网友:
好像有两个方法:
1. 使用ocean脚本跑仿真,可以打印测量结果到文本;
2. 使用cadence的measurement description language,具体可以参考mmsim文档;

网友(2025-04-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