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护环使用问题

楼主(2017-04-19):
各位大神,在使用保护环的时候,如何拿捏,比如,哪种器件类型需要保护环,以电阻为例,metal、nwell、poly等电阻,哪种需要,加多少层?模块与模块之间是否需要保护环隔离?
最近画bandgap,除了差分对管要加保护环,还有别的要求吗?

网友:
保护环(P+ ring 和 N+ ring)根据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暂不考虑sealring):
1、device的一个terminal,是必不可少的。例如:MOS的body端、diode/BJT的terminal等。
2、给well(sub)提供电位,well电位未知或不稳定可能存在latch-up or forward的风险,所以一般会把nwell电位接高电平,pwell电位接低电平。
3、隔离作用:①隔离噪声 ②用P+ring隔离几个nwell、用N+ring隔离几个nwel。
有源电阻(diff电阻、well电阻等)一般是要保护环的,poly电阻、metal电阻保护环不是必要的。
模块与模块之前的保护环境主要是隔离的目的,根据需要而定吧!
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