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高压DC-DC芯片内部的pre-regulator电路资料

楼主(2017-04-19):
现在需要做一款60V的输入电压DC-DC芯片,内部的其它模块供电需要3.3V。之前有大神告诉我要在DC-DC芯片内部做一个pre-regulator电路,将60V输入电压转化为3.3V的电压供给内部其它模块使用。我找了好久,都没有看到这种电路和相关论文资料。请问哪位大神有相关资料能贡献一下,我学习一下!

网友:
有了抗耐压的器件,剩下的不外乎就是LDO或者HDO的设计

网友:
Hi liyashu1992:

If you have zener diode, you can use it as pre-regulator.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实在没有头绪

网友:
典型的模电老师死的早。
自己看图说话吧,只能帮到你这了。

网友:
无外乎电阻+齐纳管(5楼的图)或者LDO ,选哪种主要看对电压精度和电流能力的要求了,电阻+齐纳管哪种最简单但是不准并且驱动电流和静态功耗有折中和限制,LDO的话如果对驱动电流要求不高一般做成最简单的+密勒补偿,然后内部低压输出挂个几十pF的电容够用了,如果需要较大的驱动能力比如大于几十mA的电流能力,一般会做个带外接输出电容的LDO

网友:
60V>>3.3V 大电流的ldo 这效率还能用吗

网友:
需要看你的工艺器件,以及你对这个Pre_Regulator的能力等要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zenzer diode和LDO都用过。

网友(2018-06-11):
晕,就是个LDO而已啊。

网友B(2021-08-21):
60V降压到3.3V需要有抗高压MOS设计的LDO结构,以及偏执电路,偏执电路就直接将高压降到5V以内的正常电压,偏执电路的目的就是给源随做偏执,源随的管子需要耐高压,这不源端就是低压了,偏执电路可以用分压电阻,也可以用齐纳,齐纳可以钳位,但是静态电流太大,不稳定,用电阻占面积太大,我见过的用耐高压JFET做的恒流偏执就比其他的都好,面积小,静态电流很小,而且PSRR也很好,,

网友(2021-12-21):
先用zenzer管搞个5v左右的电压,用5v的电压再做个BG和LDO,LDO输出3.3v

网友(2023-10-16):
引用 网友B:
60V降压到3.3V需要有抗高压MOS设计的LDO结构,以及偏执电路,偏执电路就直接将高压降到5V以内的正常电压, ...

有没有具体电路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