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5与Genesys2014如何同时安装

楼主(2017-04-20):
如题,我已经安装好了ADS2015,已经破解成功,但是安装genesys2014破解成功了 但是每次运行显示License file signature is invalidpossible causes:
1. the license file was altered
2. the license file was created with an invalid key

如何解决,求助各位大大们
不胜感激

网友(2017-08-0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助呀!!!

网友(2020-04-09):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1-12):
楼主您好,安装这两个软件的时候我遇到了个问题:安装第二个软件的时候,安装过程中会跳过license tools file 选择路径,默认成第一个软件license 路径,无法修改。这个问题您当时有遇到吗,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2-02-1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