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和VSS短接,怎么快速找到短接的点

楼主(2017-04-20):
在TOP层,VDD和VSS短接了,但是找不到短接的店,求经验分享

网友:
三个字,毫欧表。

网友:
High light lvs结果,可以定位到short大致的区域,然后一点一点找吧!

网友:
只能高亮着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了

网友:
算是最麻烦的情况了,这种推荐先自己分析下,先检查模块拼接位置部分有没有短接的可能,如果没有,那就只能用工具高亮再逐步排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ISOLATE SHORTS YES 把这个option 打开应该会报短路的地方,前提是两条net 要打label

网友:
看下short highlight 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看的出来了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在LVS里把SHORT打开,应该有用

网友:
在LVS里把SHORT打开,然后对着找

网友:
lvs出现short时会产生lvs.rep.shorts文件,你用calibre打开这个文件(选择drc选项,别选lvs),然后鼠标右键hightlight报的结果就会把short的那条路径点亮出来,一般是很容易找到哪儿短路了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