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实际硬盘信息转化生成虚拟机硬盘?

楼主(2017-04-20):
能否用实际硬盘信息转化生成虚拟机硬盘?

主要原因是eda软件装的时候收集硬盘等信息等计算一个序列号,
然后根据这个序列号申请的正式license,
锁定了这台机器。

现在想能否转成虚拟硬盘?

网友:
可以尝试
disk2vhd是一款用于将逻辑磁盘转换为VHD或者VHDX格式虚拟磁盘的实用工具。利用该工具我们可以轻松地将当前系统中的分区生成为一个VHD文件,便于挂载到虚拟平台。

网友:
VIRTUALBOX 可以让虚拟机复制LICENSE网络号.没搞过虚拟硬盘复制.

网友:
VMware Converter 是一款能将物理电脑系统、VMware其他版本虚拟机镜像或第三方虚拟机镜像转化为一个虚拟机映像文件的工具,而且生成的映像可以在该公司的VMware虚拟机软件中使用。

可以修改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