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verilog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04-20):
小弟在学习spectre—verilog时,跟着教程做出来的仿真结果不符。具体表现在单独仿真图一的环形振荡器时输出的正常的方波信号,当接上计数器模块时就变成图二的结果了。跪求各位大大答疑解惑

楼主:
追加一下,计数器用信号源直接驱动时钟是能够工作的

网友:
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不用verilog AMS仿真?

网友:
我之前遇见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忘记是做的spectre—verilog还是AMS仿真了。后来再ADE-Connect Rules-Rules Name中修改或者添加上ConnectLib,这个是数字仿真和模拟仿真的一个连接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

网友:
我记得你要定义他的VDD和VSS,spectre和verilog要一样,不然他不认

网友:
这里是振荡器本身的起振有问题,应该不是模拟数字接口的问题,提高仿真精度,加些initial condition试试

网友:
同觉得是起振条件不对。加个initial condition看看,实际振荡器也有起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