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grd失效

楼主(2017-04-20):
redhat6.5,lmgrd是v11.12.1.2,每次用lmgrd -c xxxx/license.dat 启动过后,vcs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正常编译。但是过一会儿(目测1~2h)再编译就找不到license了,报错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这时候lmgrd 的进程还是在运行的,如果我用lmdown命令把它关掉就会报错:Shutdown failed: Cannot read data from license server system(-16,287)。我必须把lmgrd进程kill掉,然后重新再启动一遍license才可以正常编译。

这可能什么问题呢?是我的scl版本不对还是license没生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VCS  SCL都是什么版本
原厂也不是傻的   这个应该是原厂打击山寨的策略  还是用老版本吧

网友:
lmgrd在运行,估计你的daemon已经退出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s 是2012.09,scl是11.10,感觉会不会是我scl的版本太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判断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ps -ef |grep lmgrd
会有一个snpslmd进程

root      3384     1  0 Apr18 ?        00:00:00 /eda/license/lmgrd -c /eda/license/Synopsys.dat -l /eda/license/Synopsys.log
root      3386  3384  0 Apr18 ?        00:00:04 snpslmd -T node05 11.10 3 -c /eda/license/Synopsys.dat --lmgrd_start 58f609e0

这样的结果 是正常的

楼主:
搞清楚了,问题的原因在于scl版本过高,换了个11.6的就好了。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