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如何统计处于不同工作区MOS管的个数?

楼主(2017-04-20):
在瞬态仿真下,我知道如何查看单个MOS的工作状态(截止、线性、饱和、亚阈值),但是如果电路规模较大的话,一个一个查看就很费时间了,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直接统计出不同工作状态的MOS管的个数。

楼主:
或者说是需要自己分析可能不正常的管子,然后再去查看,其他的管子不用管?

网友:
统计的方法不知道 我采用的方法是把关心的管子工作状态用函数表示出来,然后用ocean跑  看输出就结果 然后搜索有没有“1”  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用函数来表征MOS管的工作状态呢?可否把你对应的脚本语言贴一下,谢谢

网友:
函数在计算器里啊 info-opt-list里面 然后取ymax 保存到输出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