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

楼主(2017-04-20):
我是初学者,以前仿真的时候没见过这个,(问号)。这是一个仿真共模反馈的电路,前面圈着画问号的不知道是什么,那个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不是利用1:1变压器实现的电隔离吗?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呀,但是在仿真相位和幅值时,书上只点击了vout就得到所要的幅值和相位。不是两个相减吗?请问一下是不是变压器的存在可以只点击输出的一个端口就可以了。还请你给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变压器会阻直流信号,如果没有那个共模信号提供偏置,mos管就无法正常工作。那测得的幅值和相位有什么意义。还请你给解答一下。特别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信号是相对于地的,而隔直后的信号是相对于共模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