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偏置电路的问题!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7-04-20):
假如一个偏置电路有正反馈环路,增益小于1,另一个偏置电路有负反馈环路,增益小于1或者大于1,请问如何对比这两个偏置电路的优劣?

楼主:
自己顶一波

网友:
举个例子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1正反馈,图2净反馈为负反馈,这两个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片发多了,反正就这两个结构,一个环路正反馈,一个环路负反馈,对比哪个结构好?

网友:
对这个电路没什么研究,但是这两种电路设计合理,都可以正常工作,如果单从反馈来说,肯定正反馈有风险,但是最终选择什么结构还是看设计要求吧 第二种的温度系数就比第一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
负反馈环路增益越大,正反馈环路增益越接近1,理论上可以达到相同效果;
但正反馈越接近1系统就可能不稳定;
但第二种结构M3的Vgs会很小,左边支路有无法导通的风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温度系数你是从哪里判断出来第二个好呢?是因为反馈吗?

网友:
前段时间写过一个比较接近的例子,可以看一下
http://bbs.eetop.cn/thread-61765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两种结构的电流表达式就知道了,第一种主要取决于电阻的温度系数(通常为正),第二种电流取决于Vgs/R,Vgs与Vthn有关,Vthn的负温度系数可以补偿电阻的正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