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输出共模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7-04-20):
小弟做了一个全差分的运算放大器,单个模块的前仿真能保证输出共模电压稳定在800mV。但是在放大器后接上SC电路之后,VCMO从800降到710m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后接一个SC电路之后,就相当于改变了总的输出阻抗,因此共模输出电平会发生变化。可以考虑加一个共模反馈电路,来控制输出共模电平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