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运放结构求解

楼主(2017-04-20):
各位大神,请教下 下面两个图的运放结构实现的功能有什么区别?对于只有一个尾电流源那个放大器结构不太理解,不明白是怎么放大的,为什么输出可以接到输入管的源端,是为了构成负反馈的形式吗?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
第二张图本身内部就构成了一个负反馈系统吧

网友:
第二个---通过负反馈 - 具有输出转换速率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指导!我去了解下输出转换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