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动态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7-04-20):
这个比较器的电源电压是1.2V,但能分辨的输入电压差接近电源电压,如何把这个减到100mV左右呢?工艺是中芯.18
谢谢!

网友:
使两个输入晶体管n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nch?表示没看懂

网友:
管子的模型 pch nch 这样也许你就明白了

网友:
您的电路不是轨到轨输入。 您可以覆盖GND或者如果使输入晶体管pch比可以覆盖VDD导轨(接近VDD)。
在您的电路中,输入晶体管为nch。 用pch替换它们。

网友:
你是不是按照直流仿真测试的?dynamic comparator的最大特点是clock trigger,如果clock是静态的(直流仿真),仿出的结果就有点类似你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已经改用瞬态了,现在在扫宽长比,但仿出来是一个点一个点这样子,为什么不是一段范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仿真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2017-12-04):
SAR ADC中的动态比较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