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RORA_8b10b

楼主(2017-04-21):
最近在调光纤模块,有些疑惑想请教大家,(我需要使用光纤在MCU和SCU之间传输的是解码后的24bitsRGB视频数据)。
1. 我使用了四个通道,就是四个通道发送的数据是否是一样的,(我需要四个通道同时发送一样的数据);
2. user_clk与GTP_RFCLK的关系?(板上晶振是130M差分晶振)。
3. 该怎么选择帧数据还是流数据(我暂且选择的是流数据),
4. 通道TXD_I[127:0]怎么和24bits数据匹配?是否两者之间需要加上FIFO对数据进行处理?
谢谢!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
1.一个通道是32bit,四个通道是128bit。在我们用户看来就可以认为是128bit的一个数据通路。其实内部是分成4个GTX传输,不过里面又bond起来,所以对于我们用户就当四通道就是128bit就可以了
2.GTP_RFCLK是外部参考输入个GTP的,然后GTP再输出个时钟给我们用,这就是user_clk
3.我用的数据帧模式,没用过数据流,大致看下文档吧。顾名思义应该帧可能更方便对数据管理,有头有尾的。
4.你如果是24bit接aurora的128bit可以加fifo或dpram拼数据

网友:
锁定

带宽够用不? 5*24 120bit,浪费一个byte,否则就得硬拼,解的时候稍费点式。
可以用fifo或dpram方便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四个通道发送一样的数据呢?那也就是每个通道发送32bits,就需要把24bits转换成32bits,是这样吗?

网友:
如果每路都这样做,你带宽满足不。后面的8位无效
td_i[31:0] <= {src[23:0], 8'd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带宽满足,我也想过这么做,但是感觉这样有点浪费带宽,所以想看能不能拼接数据传输,但是这样速率肯定不一样,就需要使用FIFO缓存下,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是不是对的?

网友:
即便你用fifo,两边时钟频率一样,其实就起到一个调整数据格式的作用,带宽怎么都会浪费,只是浪费在128bit不同的字节位置(因为你源数据的带宽一定)。如果数据源有变化,如增加一路数据啥的,再改数据格式都可以,也好改。
主要是你自己的数据带宽一定,而且小于aurora提供的带宽就ok
注意下8b10b的带宽是80%的

网友(2018-10-10):
楼主你好! 我最近也在用Aurora ,情况跟你类似。我是新手,想问下加了FIFO后,FIFO的输出是否直接加到s_axi_tx_t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