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问题求解

楼主(2017-04-21):
求解:首先运放没有使能,在电源电压建立之后,如果没有偏置电流,运放的输出此时会处在一个什么状态?输出是否是接近输出级所接负载源级所接的电位?

网友:
不是。
没有偏置电流,就相当于电流镜负载shutdown了。

网友:
输出的PMOS NMOS都shutdown,如果负载是电阻,会被拉到地;如果负载是电容,就是floating node,仿真的话取决于输出的初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做出来,貌似这样,电路仿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接的负载不是电阻电容,是mos管的栅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s管的gate在DC仿真中效果和cap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