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怎么测量正弦波频率

楼主(2017-04-21):
求助各位论坛大神,verilog怎么实现测量一个正弦信号的频率?(听说是先将信号整形成方波,那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
放大、整形成方波,限幅送进FPGA,
FPGA内部做个等精度频率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啊!再问下能不能用verilog写一个测量正弦波的模块?具体波形整形什么的可以在FPGA内部实现?

网友:
FFT(Core)  测算频率

网友(2017-06-16):
谢谢大大们的分享

网友:
电路低成本方案,就判0取反整形成矩形波,但是会引入不少矩形毛刺,逻辑需要做误差判断。。。
逻辑简单方案,就是用AD,进来直接FFT,统计功率

网友(2017-09-30):
使用模拟比较器整形,然后输出给FPGA,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17):
Using a fast timer, you should sense the amplitude of the sine wave. start from 0, then it should go up and again return to 0, then go to its negative values and finally back to 0.
Measure time which has passed, then the frequency is simple 1/time.
We have assumed that the sine wave has no DC offset.
We also assumed that the waveform is a pure sine wave.
For more general ways, you can use 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