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第2列和第2列管子是干嘛吗,图片是一个使能的输入端电路

楼主(2017-04-21):
是引入迟滞的吗? 第1列中间的是一个耗尽管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05917008\QQ\WinTemp\RichOle\S3_3J}%PKVDU1ZLTV_CV0[Y.png

网友:
好像是个levelshift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个,可以简单讲解下吗

网友:
电平移位电路。 右两列交叉耦合pchs,并拉下nchs。 右三柱是反相器(用于否定EN)。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管所起作用是限流或恒流作用,设想一下使能信号是一个缓慢上升、缓慢下降的模拟信号,更有甚者是使能信号的高电平稍高于使能的高电平时,若无此耗尽管产生的恒流作用,使能输入级很可能存在较大的直通电流,静态工作电流可能就很大;此管的另一个作用是使能输入级的高电平不随电源电压的改变而变化(温度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大概清楚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