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G的vco+斩波基准供电,好像仿真跑不动啊

楼主(2017-04-21):
用pss,内存不够
用tran noise,跑得太慢,仿50u估计要十来天

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set high peformance simnulation -aps-mulitpies 线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aps仿真,直接不收敛,换成spectre可以收敛。也许是我设置有问题

网友:
++aps的收敛性不太好
aps的收敛性应该和spectre一样的  可以找cadece的ae看看
如果是dc不收敛可以试试dc method设置成p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