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用skill把连到vdd这个net上的所有metal抓出来?

楼主(2017-04-21):
感觉这个蛮难的,自己搞不定,没思路。
不知道有大神知道点方法么?

网友:
用calibre会比较容易

网友:
我记得615以上的版本有楼主需要的功能,选择mark net将需要点亮的信号线点亮,然后选择保存,我手头上没有61的套件,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7-06-13):
为啥不用calibre实现

网友(2017-09-10):
直接点亮接vdd的线不就可以了么?这样金属不就全亮了。

网友:
IC61 的话先mark net,然后save mark net, 可以保存成另一个layout

网友(2018-01-18):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5-20):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这样有一个问题。这样做的话VIA并不在save的layout中,有什么方法把VIA也加进去一起显示吗?

网友(2018-06-28):
回复 网友B:
Sorry, no Chinese Input at this computer.
You can use the menu Connectivity->Net->Mark to highlight the connected net. It's the same as in the schematic, and the bindkey is "9". BTW, I am using 617 now, but this feature should be there in the old version.

In order to high light the net correctly, you need the correct setup, it's trigger by "F3"

From there you can choose which metal layer and via/contact you want to apply the high light.

Be careful that the contact should be removed. otherwise, the connection can be traced to the substrate.
Then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in the end. you will light the whole chip.

Good luck and have fun.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9-01-07):
如何保存mark net?在calibre高亮后保存还是virtuoso里面高亮保存,是否有详细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