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2个bin文件应该如何自动比较内容

楼主(2017-04-22):
求教2个bin文件应该如何用自动化脚本进行比较内容是否一致,请大神提供下思路,谢谢~~~

网友:
直接diff,相同的没有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否定别人的回答之前是不是可以自己先尝试一下。拿一个相同的二进制文件复制一遍,diff一下
再拿两个不同的diff一下。看看结果什么样。
别人好心回答你,却直接不假思索的否定。

楼主:
回复  open82977352

   在否定别人的回答之前是不是可以自己先尝试一下。拿一个相同的二进制文件复制 ...
引用 网友B:

好吧,谢谢你diff只能比较两个文件是否一致,我是想要的是两者不一致的具体内容...因为我现在是有一批这样的bin文件需要比较,第二个bin文件内容可能会比第一个bin文件内容多一些,但是第二个bin文件的前面部分内容是与第一个bin文件相同的,所以如果用diff会出现永远不一致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很多文本工具或者比较工具,都能比较出文件夹或者文件内容的差异,包括具体内容,我使用过gvim的gvimdiff,或者bcompare工具,在linux环境下。当然了,不知道楼主的目的是锻炼自己的开发脚本能力,还是观察文件差异的结果。

楼主:
回复  open82977352

   现在很多文本工具或者比较工具,都能比较出文件夹或者文件内容的差异,包括具 ...
引用 网友C:

   嗯,的确用软件对比是可以的,但是数量大的时候这样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希望可以做自动化比较

楼主(2017-05-23):
cmp指令比较好用,还可以指定比较长度,非常符合我的应用需求

网友:
perl里有binmode命令,可以读取bin文件的内容。

参考:
perl读取二进制格式的bin文件 -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博客频道 - CSDN.NET
http://blog.csdn.net/u011729865/article/details/54575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