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中关于n沟道管用作开关的I-V特性问题

楼主(2017-04-22):
ALLEN书中94页举例说,当V1是正时,B点是漏极,A点是源级,且VBS固定为-2.5V,VGS由给定的VG固定。当V1为负时,B为源级,A为漏极,且V1和VBS连续减少,而VGS增加,从而导致电流增加。
我想问,VG跟VB不是都是固定的吗?那么VGS与VBS的大小变化应该是一致的呀,怎么会产生VBS连续减少,而VGS增加呢?
求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VB 在变为源端以后,它的值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V1的减小而减小(因为此时A,也就是源端的电压是固定的),所以会出现VBS减小,VGS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VB不是指衬底电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道理,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出现了错误,VBS应该是个负值,而且随着V1增大,VBS应该也增大。书上想表达的应该就是这意思,VBS 增大了,Vth就会更小,电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