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颗DC-DC电源芯片里一般能包含多少晶体管

楼主(2017-04-22):
请教下做电源的xdjm们,一颗DC-DC电源芯片里一般能包含多少晶体管呢?几k搞的定吗?

网友:
我更想知道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网友:
根据SPEC 决定吧,可以简单可以复杂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问这个问题是出于什么目的。。?
单buck的power管,不算finger只算m都有1k左右了吧   几k怎么可能搞定?

楼主(2019-10-08):
前段时间做了个反向的课题,一万到几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