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8051扩展外设试验

楼主(2017-04-22):
mc8051官网上有FPGA实现demo例程,我就不多说了,现在讲一下我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外设扩展。整体思路:
mc8051顶层没有外设的接口,片外RAM接口封装在内部,最大支持64KB,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这么多,而且一般的FPGA也没有那么多资源,我们可以把内部片外RAM接口再分成两个接口,一个接口连接到外部ram上,另一个接口连到外设上。

##1
在mc8051_top.vhd文件端口声明加上外设接口

  1.                 per_data_ou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2.                 per_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3.                 per_adr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4.                 per_wr      :  out std_logic;

##2
修改mc8051_top_struc.vhd文件,主要是实现内部片外RAM接口分成两个接口,这里我使用2k的片外ram,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

architecture struc of mc8051_top is

  signal s_rom_adr: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Programmcounter =
                                                         -- ROM-adress
  signal s_rom_data: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ata input from ROM
  signal s_ram_data_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ata output to
                                                         -- internal RAM
  signal s_ram_data_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ata input from
                                                         -- internal RAM
  signal s_ram_adr: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internal RAM-adress
  signal s_ram_wr:       std_logic;                      -- read (0)/write (1)
                                                         -- internal RAM
  signal s_ram_en:       std_logic;                      -- RAM-block enable

  signal s_datax_o: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ata output to
                                                         -- ext. RAM
  signal s_datax_i: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ata input from
                                                         -- ext. RAM
  signal s_adrx_o: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xt. RAM-adress
  signal s_wrx_o:        std_logic;                     -- read (0)/write (1)
                                                         -- ext. RAM
  signal s_rom_adr_sml:  std_logic_vector(14 downto 0);
  signal s_ramx_adr_sml: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signal s_ramx_data_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_ramx_data_out: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_ramx_wr: std_logic;
  signal per_sel :  std_logic;

begin                 -- architecture structural
  s_rom_adr_sml  <= std_logic_vector(s_rom_adr(14 downto 0));
  s_ramx_adr_sml <= std_logic_vector(s_adrx_o(10 downto 0));
  s_ramx_data_out<= s_datax_o ;
  s_ramx_wr      <= s_wrx_o when std_logic_vector(s_adrx_o(15 downto 11))="00000" else '0' ;
  per_adr        <= s_adrx_o;
  per_data_out   <= s_datax_o ;
  per_wr         <= s_wrx_o when std_logic_vector(s_adrx_o(15 downto 11))/="00000" else '0' ;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reset='1') then per_sel<='0';
  elsif(rising_edge(clk)) then
                if std_logic_vector(s_adrx_o(15 downto 11))="00000" then per_sel<='0' ;
                else per_sel<='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_datax_i<= s_ramx_data_in   when per_sel='0' else
              per_data_in ;

  i_mc8051_core : mc8051_core
    port map(clk         => clk,
             reset       => reset,
             rom_data_i  => s_rom_data,
             ram_data_i  => s_ram_data_out,
             int0_i      => int0_i,
             int1_i      => int1_i,
             all_t0_i    => all_t0_i,
             all_t1_i    => all_t1_i,
             all_rxd_i   => all_rxd_i,
             p0_i        => p0_i,
             p1_i        => p1_i,
             p2_i        => p2_i,
             p3_i        => p3_i,
             p0_o        => p0_o,
             p1_o        => p1_o,
             p2_o        => p2_o,
             p3_o        => p3_o,
             all_rxd_o   => all_rxd_o,
             all_txd_o   => all_txd_o,
             all_rxdwr_o => all_rxdwr_o,
             rom_adr_o   => s_rom_adr,
             ram_data_o  => s_ram_data_in,
             ram_adr_o   => s_ram_adr,
             ram_wr_o    => s_ram_wr,
             ram_en_o    => s_ram_en,
             datax_i     => s_datax_i,
             datax_o     => s_datax_o,
             adrx_o      => s_adrx_o,
             wrx_o       => s_wrx_o);

  -----------------------------------------------------------------------------
  -- Hook up the general purpose 128x8 synchronous on-chip RAM.
  i_mc8051_ram : mc8051_ram
port map ( clock => clk,
            data => s_ram_data_in,
               q => s_ram_data_out,
         address => s_ram_adr,
            wren => s_ram_wr,
           clken => s_ram_en);
  -- THIS RAM IS A MUST HAVE!!
  -----------------------------------------------------------------------------

  -----------------------------------------------------------------------------
  -- Hook up the (up to) 64kx8 synchronous on-chip ROM.
  i_mc8051_rom : mc8051_rom_32k
    port map (    clock => clk,
                      q => s_rom_data,
                address => s_rom_adr_sml);
  -- THE ROM OF COURSE IS A MUST HAVE, ALTHOUGH THE SIZE CAN BE SMALLER!!
  -----------------------------------------------------------------------------

  -----------------------------------------------------------------------------
  -- Hook up the (up to) 64kx8 synchronous RAM.
  i_mc8051_ramx : mc8051_xram_2k
port map ( clock => clk,
            data => s_ramx_data_out,
              q => s_ramx_data_in,
        address => s_ramx_adr_sml,
             wren => s_ramx_wr);
  -- THIS RAM (IF USED) CAN BE ON OR OFF CHIP, THE SIZE IS ARBITRARY.
  -----------------------------------------------------------------------------

end struc;

##3 添加外设
以下代码是一个测试外设模块,仅包含了两个寄存器,只实现了外设接口的读写。

module ADT #(parameter
base_adr=16'h8000
)(
output reg [7:0] per_dout,
input [7:0] per_din,
input [15:0]per_adr,
input per_wr,
input clk,
input rst
);

reg[7:0] reg1,reg2;

wire reg1_sel= per_adr==base_adr+16'h0001 ;
wire reg2_sel= per_adr==base_adr+16'h0002 ;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reg1<=8'h00;
else if(reg1_sel && per_wr)
        reg1<=per_din;
else ;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reg2<=8'h00;
else if(reg1_sel && per_wr)
        reg2<=per_din;
else ;

wire[7:0] reg1_dout,reg2_dout;

assign reg1_dout=(reg1_sel)? reg1 : 8'h00;
assign reg2_dout=(reg2_sel)? reg2 : 8'h00;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per_dout<=8'h00;
else
        per_dout<=reg1_dout | reg2_dout ;

endmodule

##4 顶层例化
此步省略

##5 测试C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eg1 XBYTE[0x8001]
#define reg2 XBYTE[0x8002]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reg1=0x5a;
        while(1)
        {
                temp=reg1;
                reg2=temp;
                temp=reg2;
                reg1=temp;
        }

}

##6 下载测试
提示 quartus 有”in-system memory conten editor" 工具,能把C51编辑的HEX文件直接下载到ROM里面(相当于下载程序),非常方便

逻辑分析仪看到读写时序

网友(2018-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