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库的安装

楼主(2017-04-22):
添加smic工艺库的路径没有问题,但是库的文字显示是灰色,求助!!

网友:
如果是CDB格式的library,导入到ic610以上版本,就会如此,因为610以上版本,只识别OA格式的库,你可以尝试转换一下库的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转换,求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