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刚学sv,想问一下怎么用sv和verilog连接端口?

楼主(2017-04-22):
如题,是必须用虚拟接口来连接sv和v么?能给个简单例子么?谢谢了~

网友:
不是呀,两者就是一种语言,你要是不想学SV的东西,直接用VERILOG的语法一样可以呀。

网友:
sv包含Verilog的语法,所以你连接的时候就用Verilog的语法。sv我们一般用来做验证嘛(虽然现在sv也在走设计路线),连接sv和Verilog代码实际上就是在sv文件中实例化你的设计.v。

网友:
没有说一定要用接口连接DUT和你的UVM平台 这在绿皮书介绍接口的时候有讲这个啊

网友:
两种语言无缝衔接,sv包含着v

网友:
虚接口是为了能在tb_top之外连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