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安装破解问题,急急急,谢谢了

楼主(2017-04-22):
破解license在这一步怎么办? 情况如下输入 lmstat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结果是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Sat 4/22/2017 23:09

License server status: @localhost.localdomia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ian: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License server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96,7: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下,csh
set SNPSLMD_LICENSE_FILE = /eda/license/synopsys.dat
set LM_LICENSE_FILE      = /eda/license/synopsys.dat

这样设置后,不再需要lmgrd licens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