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和开关在系统电路12位SAR ADC 中的影响

楼主(2017-04-23):
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12位SAR ADC,把比较器放进电路里后面几位比较出错呢?还有就是我的自举开关怎么调整现在有效位数都是12位左右啊?

感激不尽

网友:
12位的SAR最后几位的比较都是比较很小的电压差,如果比较出差很大原因是比较器设计的不够好

楼主:
恩,我觉得也是比较器的原因,就是再设计比较器的时候有哪些管子的需要特别注意一下没有呢?

网友(2017-06-28):
如果需要让别人帮你分析哪些管子需要注意,则需要把你的电路结构贴出来。
比较器跟SAR一样,一般情况下,最重要的两项指标就是精度跟速度,即比较器的增益,带宽,噪声,失调等,比如你的ADC工作在1MHz,则你的比较器可能需要工作在20MHz,然后再看你的比较器在这个频率下的瞬态增益等指标……

网友:
学习了,好像是当input range很小时,comparator的resolve time会变得很长?

网友(2017-12-04):
比较器和开关在系统电路12位SAR ADC 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