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BUCK型DCDC在轻载情况下的DCM问题

楼主(2017-04-23):
问题描述:小弟在仿真简单的BUCK型DCDC中(结构如图1所示),让负载电流处于较低的值(本来是想看下DCM的效果)。但是发觉不论电流多小,电感电流都处于连续状态(电感电流小于零和大于零连续),如图2所示。我的认知是同步整流管的倒灌电流应该是持续短暂的时间,之后还是会不连续的。电路参数:开关周期2us,环路稳定。

     希望各位前辈给予解答和帮组,在此谢谢了!

         图1

   图2(a)电感电流
图2(b)PMOS功率管电流(绿色),NMOS同步整流管(红色)

网友:
你可以probe一下你的上下管驱动嘛?
你这个同步的整流管在上管关断之后一直开,当然不会进DCM了,电感电流在反向了之后可以一直走下管啊
DCM的实现方式
1.下管(整流管)是非同步的才行
2.要么同步整流管做电感电流过零检测,在电感电流反向之前将整流管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