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BUCK型DCDC中的DCM问题

楼主(2017-04-23):
问题描述:小弟在仿真简单的BUCK型DCDC中(结构如图1所示),让负载电流处于较低的值(本来是想看下DCM的效果)。但是发觉不论电流多小,电感电流都处于连续状态(电感电流小于零和大于零连续),如图2所示。我的认知是同步整流管的倒灌电流应该是持续短暂的时间,之后还是会不连续的。电路参数:开关周期2us,环路稳定。

     希望各位前辈给予解答和帮组,在此谢谢了!

图1:电路框图
图2(a) 电感电流
图2(b) PMOS功率管电流(绿色),NMOS同步整流管电流(红色)

网友:
下管需要过零检测电路,在电流接近零时关闭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问题是没加过零检测电路的时候,电感电流不应该连续把?看文献上说都是具有一个倒灌电流,但是不会像我一样连续着把?

类似于下面这种,还请教导下

楼主:
自己顶顶!真心求教

网友(2023-05-25):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想寻求答案

网友(2024-05-22):
这是你们要的过零检测电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D421G7Ko/